华硕K40AB AMD的 谁有办法解决散热问题

楼主(2013-03-14):
华硕K40AB AMD的 谁有办法解决散热问题 铜片 北桥 显卡 需要垫多厚的
华硕

网友:
那北桥容易坏

网友:
这机器不好搞哦。 现在夏天来了更是老火了。

网友:
加散热器使用哦

网友:
直接在D壳开个通风洞 垫上散热底座

网友:
太热了,只有开空调用了

网友:
AMD的就是发热量大啊,不管hp还是asus

网友:
主动散热也不行?
是够厉害的......

网友:
AMD发热量大。最好换快主板。

网友(2013-07-09):
我刚刚修好一台,换显卡,就是关机蓝屏重启,要管两次才能关机,每次都一样,郁闷

网友:
这个难办咯

网友(2014-05-06):
这机子显卡散热就是一薄铝片,作死啊
北桥也爱虚(或坏),不管加不加铜片建议都改常转吧

网友:
0.5CM的铜片·

网友(2016-07-30):
不好解决哦 我一个华硕FZ8 也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