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WINDOWS7系统后要报两声警才能进入桌面

楼主(2013-03-14):
各位大师好!
    一台式检电脑,电源航嘉300瓦,华硕G31主板,1G内存,希捷320G硬盘,华硕G9600显卡。用优盘进PE安装系统,先安装XP,感觉安装缓慢,进入桌后操作出错。后改为安装WINDOWS7,安装时也很缓慢,虽然慢,安装成功。
    当按机箱上的开机键开机,第一声报警后,显示华硕主板的画面,第二声报警后显英文进入系统桌面。而且进入到桌面用的时间比较长,而且要报两声警,打开页网有时感觉正常,有时感觉没有响应和死机,耐心等一段时间死机现象消除,有可以正常操作了。感觉很不稳定,请问各位大师,大概是那里出现了问题?特别是要报两次警,共两声警?谢谢!

网友:
检测下硬盘吧

网友:
应该是硬盘问题

网友:
谢谢两位回复:
    我几乎没有一点实际经验,也没有代换内存和硬盘的件,我只能怀疑是硬盘的问题和内存的问题,如果有代换件,就很明显了。我是用的电脑店的U盘工具,进入PE去,也不会用一些工具,特别是怎么检查硬盘和修复硬盘。有时候进系统后,在桌面就有一提示框,提示检测到有一硬盘有故障,请及时备份,以免数据丢损。看来是WINDOWS7系统检查出来的问题吧?

网友:
测试下硬盘的读取速度和有没有坏块

网友A:
嗯!楼主的硬盘绝对有问题啊!用软件测试下硬盘的读写速度以及是否有坏道吧!    还有你电脑就1g内存也装WIN 7啊!真是佩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楼主的硬盘绝对有问题啊!用软件测试下硬盘的读写速度以及是否有坏道吧!    还有你电脑就1g内存也装WI ...

      不是的,先安装XP安装出问题后,不是就是进入桌后操作出错。才改为安装WINDOWS7的,用U盘工具在PE里好像检测一下硬盘,好像有检测速度,在测试的时候,显示一些有颜色的块,因为我不会用软件工具。谢谢你,确实1GB的内存不合格要求。

网友:
台式机还能装WIN7,反正我是没装过,能装进去啊?

网友:
硬盘有彩色方块就是有问题啦,彩色方块越多坏道越多吧

网友:
应该是硬盘坏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