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8372 I3 进水 无3VA 5VA!

楼主(2013-03-14):
接来一台宏基8372 I3的机器,进水的,客户说自己用吹风机吹了一会,点亮过一会就掉电了,就永远点不亮了。拆机一看,有VREG3 VREG5。无3VA 5VA,看了下图纸,3VA 5VA 触发才有的,EC给了PWR_ON才有,时序上是现有RSMRST# 再有3VA 5VA!
按下开关,有RSMRST#,TPS51125 1PIN 6PIN 有太高1V~1.1V 正常有开启,测3V 5V电感前极有4~5道波就没了,也就是有动作,再看电感后极瞬间  3VA 幅度到了掉,5VA幅度只到了3V左右就掉了,换2边滤波,无果,又没有节点,先查后极有没有短路,查了1小时,所有的都查了 ,没短路。有点头晕。
无意中万用表测到3VA  5VA的上管D极 分别都有19V,但又不相连,与图纸上不相符。
DCIN是经过R485之后形成的,测3VA上官D与R485相连,5VA不相连,5VA瞬间幅度又没到,直接飞了根线到5VA上管D,机器刷刷刷上去了  亮机了,这问题修死我了,应该是5VA上官D19V功率不足使得出不了电压!

网友:
修机也要灵机灵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