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205加粉后出现墨盒出错,提示请放回黑色墨盒

楼主(2013-03-14):
联想M7205加粉后出现墨盒出错,提示请放回黑色墨盒
,就是换了一个代用的粉盒就出现这个样子,请高手指点。

网友:
开机状态下取出硒鼓,然后找到硒鼓盖子左边的两个传感器,同时按下,机器开始预热,预热完后把硒鼓放回机器

网友:
硒鼓盖子里面的空间很小,是用手摸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