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点亮灯管就证明电源高压一体板是好的吗

楼主(2013-03-14):
我的一个IBM 15寸液晶显示器,只有指示灯亮黄灯,屏不亮,测得SD6841G三脚有14V左右,7脚17V左右,8脚无输出.修不起来.就从淘宝上买来一块相同型号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接上还是这样,测试跟我的一样.就跟卖家沟通,卖家断定只要接上灯管,不要接驱动板,电源高压一体板短接5V灯管能亮就证明电源高压一体板是好的.能这样断定吗?请知道的高手解答.先谢了!!

网友:
你会维修液晶吗?连电源板的好坏都不会测试,就在淘宝上面买,难道让卖家教你维修技术吗?

网友(点评):
卖家说的是对的,就是那样测试电源板的。

网友A:
先学习,,再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学习,,再修吧,,

之前修过比较简单的,都是换电容就好的.还有就是换驱动板的.换灯管的(只管换带架的,自己焊不了)

网友:
这家 淘宝店主  瞎眼了    店主说的基本正确, 偶尔也有 5V 不带载 只能亮灯管,带不动驱动板的

网友:
现在新手太多了吧。

有人还说店家是对的,既然店家是对的,为什么修不好呢?为什么两块板故障一样呢?

明摆的是驱动板问题,买家想找借口退货,门都没有。

网友B:
都不是电源板问题 ,你买什么电源板回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不是电源板问题 ,你买什么电源板回来啊?

我在百度里查IC  SG6841D 说3脚有14V左右输入,7脚有17V左右输入,8脚是输出脚,测得8脚无输出,以为是SG6841D坏,换了还是没输出.就买了电源板回来.请教现在要怎么修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在百度里查IC  SG6841D 说3脚有14V左右输入,7脚有17V左右输入,8脚是输出脚,测得8脚无输出,以为是SG6841 ...

驱动板都亮黄灯了。你怎么就不测驱动板的供电呢?

书呆子一个,测电源初级有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驱动板都亮黄灯了。你怎么就不测驱动板的供电呢?

书呆子一个,测电源初级有用吗?

驱动板供电问题呀,明天试

网友E:
各位大神,放过新手,都是从新手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各位大神,放过新手,都是从新手过来的,

这话说得中肯,要给新手学习的机会和热心的帮助.

网友:
主要是我们这些新手基础太差了,所以有问不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