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原理与维修手册

楼主(2013-03-14):
        一、液晶显示器的主要技术指标

        1、尺寸和显示屏
        一般LCD显示器(即LCD屏)的对角线尺寸有以下几种:14"、15"、15.1"、17"、17 .1"。
本机为15"(304.1×228 .1mm)。
        现在的LCD显示屏均采用薄膜晶体管有源矩阵显示 屏(TFT Active Matrix Panel)、所有
R、G、B 像素中的每一个颜色的像素均由1 个TFT(薄膜晶体管)来控制,数百万个TFT构
成一个有源矩阵,成为LCD屏。
        2、点距
        水平点矩指每个完整像素(含R、G、B)的水平尺寸,垂直点距指每个完整像素的垂直
尺寸。例如本机采用1024×768个像素的LCD屏,尺寸为15"(304.1mm×228.1mm),则水平点
距=304.1mm÷1024=0.297mm,垂直点距=228.1÷768=0.297mm。
        3、分辨率、刷新率(场频)、行频、信号模式
        LCD屏的分辨率是指液晶屏制造所固有的像素的列数和行数,如1024×768(多为15",能
满足XGA信号模式要求),800×600(多为14", 能满足SVGA信号模式要求。)分辨率越高,
清晰度越好。
        刷新率即显示器的场频。刷新率越高,显示图像的闪动就越小。
        LCD显示器的最高场频和最高行频,主要由液晶屏的技术参数所决定。本机的LCD屏
允许的最高行频为80KHz,最高场频为75Hz。
        在LCD显示的分辨率、行频和刷新率确定后,其接收的最高信号模式就明确了,现
LCD显示器一般有以下2种产品,本产品属第一种。
15"        XGA    1024×768    75Hz    60KHz  (行频60KHz、场频75Hz)
17"        SXGA    1280×1024    75Hz    80KHz  (行频80KHz、场频75Hz)
        4、对比度
        对比度是表现图象灰度层次的色彩表现力的重要指标,一般在200∶1~400∶1之间,越
大越好。
        5、亮度
        亮度是表现LCD显示器屏幕发光程度的重要指标,亮度越高,对周围环境的适应能力
就越强。一般在150~350cd/m2之间,越大越好。
        6、显示色彩
        LCD显示器的色彩显示数目越高,对色彩的分辨力和表现力就越强,这是由LCD显示
器内部的彩色数字信号的位数(bit)所决定的。本显示器内采用的是R(8bit)、G(8bit)、
B(8bit)的数字信号,则显示色彩数目为28×28×28=224=16.7M。
        7、响应时间
        由于液晶材料具有粘滞性,对显示有延迟,响应时间就反映了液晶显示器各像素点的
发光对输入信号的反应速度。它由两个部份构成,一个是像素点由亮转暗时对信号的延迟
时间tr(又称为上升时间),二个是像素点由暗转亮时对信号的延迟时间tf(又称为下降时
间),而响应时间为两者之和,一般要求小于50ms。
        8、可视角度
        可视角度是指站在距LCD屏表面垂线的一定角度内仍可清晰看见图象的最大角度,越
大越好。
        9、整机功耗
        一般要求工作时≤30W,省电时≤3W。
        10、其它:安规认证CCC、UL、

        二、电路工作原理提要
        1、PC机输出的RGB模拟信号经GM2121A/D转换器变为8bit(位)的数字信号,送往
GM2121(LCD显示控制器)。
        2、在LCD显示控制器GM2121内,把输入的不同模式的信号转换为LCD屏所固有的显示模
式信号,最后送往LCD屏显示图象。
        3、PLL(锁相环)UA6在GM2121的配合下完成像素时钟信号的锁相作用,使LCD屏的像
素时钟与标准信号的频率和相位完全一致。
        4、MCU和OSD由GM2121承担,它通过I2C总线控制A/D转换器GM2121、LCD显
示控制器GM2121、以及调用存储器24C16的数据、执行各种项目参数的调节控制。
        5、PC机输出的行、场同步信号等由SN74LVC14A进行整形后送往其它电路
使用。
        6、市电经外接电源组件变为12V稳定直流,送给LCD显示器的电源电路,在其中变换
为12V、5V、3.3V等输出,并执行省电功能(由MCU控制)和过压保护功能等。
        (一)、信号接口电路
        该液晶显示的信号接口电路以GM2121为中心构成,其内部分为二个功能部
份(A/D转换、像素时钟产生)和一个控制部份(I2C接口、省电控制),如下图所示:

                        30                                    省电

        第一部份是A/D(模拟/数字)转换电路,它把PC机送来的RGB模拟信号经IC转换为8位。
(bit)的R、G、B数字信号输出(再送往LCD显示控制器GM2121进行处理,以便产
生驱动LCD屏的R、G、B数字信号
         A/D转换器的工作过程是首先对输入信号进行预处理(箝位、放大或衰减,以保证适当
的幅度),接着对模拟输入信号进行取样(要求取样的频率大于2倍信号频率,以保证失真较
小),最后对取样得到的每一个模拟值进行量化,转换为数字信号。其中A/D转换的精度由生
成数字信号的位数决定,本机采用精度A/D转换为8位,能够转换的最高模拟信号
频率为140MHz。
                                                       A/D转换

        第二部份是初始像素时钟产生电路,它接收行同步、场同步和12MHz外时钟信号,经IC
产生LCD显示所需要的初始像素时钟。(再送给GM2121)进行处理,产生驱动LCD屏
的像素时钟。)
        第三部份是控制信号输入:I2C总线的时钟线、数据线,省电控制信号(它能使整机处于
省电状态时,A/D转换器也处于省电状态。)
        以下介绍要对照电路图,逐个通路进行理解。
        (二)LCD显示控制器
        LCD显示控制器由GM2121(SD1010A)承担,它的主要作用是把接收到的其它信号模式转
换成液晶屏制造所固有的显示分辨率,并输出驱动LCD屏所需要的各种信号。
        信号经模式转换后,它的分辨 率变为液晶屏的固有分辨率,而它的刷新率(场频)仍
然保持原输入信号的刷新率不变。例如LCD屏的固有分辨率是1024×768,当输入800×600 60
Hz的信号时,经转换后,输出1024×768 60Hz的信号;当输入800×600 75HzR 信号时,经转换
后输出1024×768 75Hz的信号。
         LCD显示控制器SD1010A在进行信号模式转换时大体可分为二个过程:
         首先根据IC内的输入模式检测和自动校正电路得到的输入信号的信息,计算出水平和垂
直两个方向的像素校正比例。
        然后采用图象内插技术,并利用帧存储器,用可编程内插算法产生新的像素,插在原图
象像素之间,达成需要的像素。例如1024×768分辨率的LCD屏,在接收800×600分辨率的信号
时,在水平方向就要生成1042-800=224个用内插算法产生的新像素、插入原像素之间,以保
证获得较好的图像质量。(但是内插技术生成的图象总是不如原始的图像,所以液晶显示器
的最佳接收信号是分辨率、刷新率同LCD屏允许的最高场频,此时图像的闪烁感最小。同
LCD屏制造固有的那种分辨率相同的信号,此时不用转换,图像质量最好)。
LCD显示控制器的构成如下图所示:

        如图所示,由GM2121 A/D转换器信号模式转换后,输
出与液晶屏固有显示模式一致的驱动LCD屏的信号(像素时钟LCD  CLK、行同步LCD HB、
场同步LCD VB、显示使能信号LCD DE、RGB(奇)(偶)信号。
        这里需要RGB(奇)(偶)两组信号是由LCD屏的引出线结构所决定的。如下图所示,
上边输入512列奇信号,下边输入512列偶信号。奇偶共1024列,每列均包括R、G、B三种像
素。

        在GM2121电路中采用了二组I2C控制总线,一组是ROM—SCL和ROM—SDA,用于调用存
储器U90的数据进行项目储调节参数控制等。另一组是ASIC—SCL和ASIC—SDA,用于LCD
显示位移控制等。
        由UA 2的OSD控制器送来的OSD控制信号(R、G、B、EN(使能))在GM2121内与图像信
号混合,以便在LCD屏上能有OSD显示。
        外接时钟(12MHz)和MCU送来的复位信号都是正常工作必须的。
        PLL(锁相环)电路由GM2121内的“锁相比较低信号处理电路”
构成,其作用是使驱动LCD屏和OSD显示的时钟与标准信号的频率和
相位保持一致。
振荡器,使荡频率相位与标准信号一致。
        (三)、检修提要
              无光栅(LCD屏不亮)
                        测屏供电(LCD—VCC)3.3V
                        测高压板供电12V。(不正确,修电源 电路。)
                        测高压开/关5V ON/0V OFF。
                        测屏行同步信。
                        测屏场同步信号。                              (不下确,修GM2121电路)
                        测屏显示使能信号。
                        测像素时钟信号。
            有光栅,有OSD,图像不正常
                        查PC机输入信号。
                        查GM2121电路。
             有光栅,图像和OSD同时不正常
                        查GM2121电路
        附:在以上修理中涉外到的具体电路的检修简介如下:

            电源电路检修
                        查UA7(5)电压低电平
                        查5V输出电压。
                        查3V3B电压3.3V
                        查LCD 屏供电(LCD—VCC)

            GM2121检修
                        查供电各脚(3.3V)、查复位
                        查输入信号:
                        RGB数字信号入
                         行场同步信号输入
                        初始像素时钟输入
                        外时钟输入
                        时钟线(ROM~SCL)
                        数据线(ROM~SDA)
                                   时钟线(ASIC~SCL)
                                   数据线(ASIC~SDA)
                        查有关OSD电路:
                        OSD行同步输出
                        OSD场同步输出
                        OSD控制信号输入(R、G、B、E N(使能)):
                        查有关PLL(锁相环)电路:
                        标准行同步信号入
                        比较信号出
                        比较信号入
                        时钟出
                        时钟入
                        OSD时钟出
                        PLL使能信号入
                        查输出信号:
                                   屏同步信号输出
                                   屏像素时钟输出
                                    屏显示使能信号输出
                                     RGB(奇)信号输出

                                     RGB(偶)信号输出
         UA2检修( MCU微控制器)
                        查供电各脚(3.3V)
                        查晶振波形
                        查复位
                        查同步信号输入
                        查键盘输入
                        查未插信号线信息输入
                        查输出的控制:
                                外时钟12MHz输出
                                省电控制输出

                                LED控制输出
                                背光源开关
                                背光调节
                                场同步信号出
                        查总线:

                                MCU—SCL时钟线
                                MJCU—SDA数字线
                                ASIC—SCL时钟线
                                ASIC—SDA数据线
                                ROM—SCL时钟线
                                ROM—SCL数据线
                        查有关OSD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