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一个好拆芯片的办法。

楼主(2013-03-14):
吃完早餐,又开始新一天的撸板,前天订了IO芯片,
今天刚到货,准备换上去,此处省略1万字。。。很多同行都遇到的就是拆IO,特别是大一点的IO芯片,有的疯枪太老热量不够,有的热量够的也不一定一下子就拆下,有的时候我们加很多焊膏,不过吹了一会焊油干完了也没拆出来,又加,下面这个办法是个人不经意的经验。一般板子大部分都是无铅的,风枪吹一边热了,一边还是冷的,我前天换IO之前用焊丝加焊了一下,IO之前是无铅的,加焊过后是有铅的,所以加热一下就全动了,板子也不会变形,有的板子会鼓起来要不就是凹下去,这个是个人的一点经验,望大家有好的拆芯片方法也晒晒,
芯片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明天要换一个kbc1091的ec 可以试试看。

网友:
我就是这个方法

网友:
先加焊有利于传热 , 有一定效果 。

网友:
我是直接风枪

网友:
加焊一下,再拆芯片会容易些。

网友:
其实哪用那么麻烦,,你用风枪先加热两边。。等差不多融了。再加热另外两边。就可以完好的取下来了。。

网友:
多放点焊宝也行,不过这个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
恩,这方法一直在用

网友:
同时加热 应该可以下来吧

网友:
一般不用那么麻烦 两边加热一下 就可以方便取下来了

网友:
用有有铅的焊锡拖一下。然后镊子翘一个角。风枪从这个交开始向两边加热。。很快就搞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