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30动显卡以后0.75掉电,ACER4738用一段时间掉电

楼主(2013-03-14):
修过2个D630,换完显卡掉电,0.7-0.8左右,加焊显卡背面的那个IC,都搞定了。
4738用一段时间掉电,摸显卡供电电感很烫手,那必须是显卡和散热器之间接触不好,加个铜片吧
显卡
掉电

网友:
你是自言自答?

网友:
那个戴尔的遇到过。

网友:
路过 眼前一亮

网友:
常州的鸿宇啊

网友:
解读下维修过程啊

网友:
什么自问自答,他这是告诉你们经验,和出现的问题故障,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