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 显卡G98-600-U2 的Y4脚无阻值是否正常?求解。

楼主(2013-03-14):
故障现象:客户清灰,把主板上的屏线接口搞碎了,要求更换。谈好价格后,更换接口,插屏无显示有高压,外接正常,代换屏后显示分屏并且字母超大异常,怀疑码片,更换后现象依旧。于是显卡摘掉重新BGA后,故障依旧,但是外显花屏了。按图纸测量主板屏线接口发现2脚无阻值。如图:帮我看一下是否是显卡坏了?

网友:
如果本来正常显示的话,换个屏接口怎么搞到显卡BGA那里呢?不排除PCB夹层有烧断线哦!最后找个点位图来对一下!

网友:
a0 a1有的,A2肯定有的

网友:
Y4到屏线接口2PIN断线,或者虚焊

网友:
CQ45系的的我吃过一次和楼主类似的事情……
也是屏碎,外接OK,屏无显示。。。

-----后来换的是:屏+屏线!!

拆机后测屏无3.3V供电(但主板屏接口处供电正常),高压有供电但无开户信号……
我也走了弯路,换了显卡,但故障不变…… 刷BIOS无效……

最后来了另一CQ41intel的本(CQ4X intel平台的屏线是通用的)用它的屏测一测,头都要气炸了,这系列的屏线超爱坏。备几条吧,9.5元/1根全新。

多谢指导。

网友:
红绿蓝 时钟数据。 有基色断线了吧。肯定有阻值的

网友:
肯定断线或显卡坏了

网友:
应该是有的

网友:
先换线看看 在换显卡

网友:
LVDS 差分信号组,在显卡芯片上面的点,可以肯定的是,对地阻值要一样,,这个是必须的!!

我之前碰到一例,就是LVDS,一个信号对地无阻值,引起,外接正常,内屏有背光,无显示!

网友:
建议先更换显卡试试,如果不行那可能就是Y4的线路虚断了

网友:
拆下显卡 看看接口针脚到显卡焊盘通不通 不同换显卡试试

网友:
正常显示应该不会是显卡的问题  多换两个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