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02屡烧内存供电1.8V的上管

楼主(2013-03-14):
今天接收个sony的本,上电无待机电流,电流表偶尔能跳到0.01A紧接着就掉到0.00A。拆机测试DCBATOUT无电压,测量PQ23短路。拆除后测试改管子已经击穿。更换后电流表读数是0.01A,DCBATOUT也有19.5V的供电。按开机键能正常开机,等开到win7启动画面时本子掉电了,一看电流表显示0.00A,我拔下插头重新插了一下还是0.00A。紧接着又测量了一下PQ23又短路了。紧接着我把PU12,PQ22,PQ23全部更换后,待机又在0.01A左右。按开机键有反应,在出sony图标的时候又掉电了!郁闷死了!!谁知道屡烧的原因啊。图纸论坛上有,一会儿提供地址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或者后面有没有短路

网友:
你说的是哪个电源管理啊?后级没有测量出有短路的来啊

网友:
查供电反馈及周边的小原件

网友:
谢谢楼上,测试了一下是反馈电阻PR162的0欧电阻腐蚀所致,更换后解决问题!!希望有这种问题的朋友也能查看一下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