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开机白屏 外接正常显示的简单维修

楼主(2013-03-14):
刚开始怀疑显卡故障因为机器不是上来就白屏,刚开始还正常,后来就白屏,据客户反映说有时还花屏.

点屏  屏正常. 后来拆机发现机器严重进水腐蚀,要不说客户的人品值高啊,都烂成这样了,照样淡定的开机运行.

没法,先清理吧.

后来发现屏供电根本产生,如图:

R196 引脚腐蚀,15V过不去.

没有300K电阻,找了个200K的电阻 飞线搞定.亮机.

网友:
,运气够好的啊~~~~~~~~~~~~~~

网友:
如何定位这么准确啊,r196,求指教

网友A:
无15伏供电还能白屏,不应该呀,求解

网友:
进水有时候真是头大  不过楼住运气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15伏供电还能白屏,不应该呀,求解

就是没有出屏供电,屏没供电当然会白屏了.  这个和背光开启不是一回事.

网友:
学习了   直接拉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在屏线接口出吧21问22

网友:
思路清晰,精准制导啊

网友:
这种问题很常见的,缺屏供电!

网友:
笔记本屏纯白,可直接奔屏供电去。。

网友:
分析很很好  很准确

网友:
尼玛,捡钱啊!

网友:
好运气啊

网友:
不错,是捡了大便宜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