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看这显示器是哪里问题

楼主(2013-03-14):
各位看看这显示器是哪里问题,是驱动板问题还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换一套试试,确定下屏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也有個這樣的。屏不行了。換了屏芯片也是不行。求高人指點下。

网友:
肯定是屏问题咯。看起来好像升压问题。

网友:
灯管肯定没问题吧?

网友A:
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同意屏问题!!不过用套件点下

网友:
看情况 是  面板   栅极 VGL 电压缺失,  Y1 驱动还有问题  如果是 COG 的栅极电路,八成是受了 内伤了,

网友:
换试没得  感觉是屏的问题

网友:
建议先点屏看看是不是屏出了问题.  一般都是屏电路有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屏掛了!阿門

网友:
不接VGA出不出logo呢

网友:
换驱动板看看不行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吧!灯管应该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的问题...................

这个屏还有的旧不?

网友:
屏的OTI线断了,换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