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开机黑屏,电流0.82左右

楼主(2013-03-14):
HP DV2000开机黑屏,电流0.82左右。今天收一台HP DV2000,开机黑屏,电流定在0.82A。拆开主板,发现显卡已经被前修理者BGA过。用户舍不得花太多钱,说扔我这边让我捣鼓捣鼓。晕~~~~~~
显卡
黑屏

网友:
这种机器好修吧

网友:
把内存拔掉看指示灯是不是一直闪
闪说明cpu工作了,没过内存
不闪说明cpu没工作,有可能是cpu座或北桥出问题!

网友:
楼主也没说修还是没修,我接了一台开机0.9的,显卡,北桥,内存都换过,不行...........

网友:
呵呵关键是 这板子 南北桥不好拆啊 ,温度要打的老高了 才能整掉 , 固件还是显卡的毛病 吧

网友:
对了 测下 北桥旁边的 1.5 V 供电芯片 遇到过这个芯片导致不显示的 电流在 0.7 左右

网友:
显卡没焊好,也是不过内存

网友:
显卡下边短路也是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