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新人发帖求助!

楼主(2013-03-14):
无线网卡无法搜索!无线开关没有关到!方框就是无法搜索!
无线网

网友:
windows自带的可能不太好用
有Ralink Wireless Utility安装盘吗
——雷凌无线实用

网友:
无线网卡的驱动装错了吧!

网友:
若是笔记本,可尝试在BIOS中关闭网卡,进入系统。
关机,BIOS中开启网卡,手动开关网卡(如硬件开关,Fn+F8 )。
台式机的话,尝试更换USB接口,强制重装驱动。

网友:
换个网卡驱动试试,去官网上下载

网友:
有些官方的无线网卡驱动工具会禁用WINDOWS的无线网络管理,非得要用官方的管理,看看是不是这问题。

网友:
如果是笔记本,你恢复下bios看看,我刚遇到过

网友:
网卡驱动版本、设置的问题?

网友A:
下载 一个网卡管理驱动啊 我试过很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