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BT60 开机就显示Fan error 再黑屏

楼主(2013-03-14):
IMBT60 开机就显示Fan error 再黑屏 再黑屏 求思路
黑屏

网友:
风扇问题,拆机看看吧。

网友:
风扇报错了,先把风扇问题搞定再看黑屏的原因

网友:
风扇 +显卡问题

网友:
我也认同先查风扇再查屏电路部分

网友:
应该是风扇的问题把显卡弄坏了。

网友:
更换风扇,是风扇转数有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换风扇就行了。

网友:
换风扇试试啊

网友:
谢谢大家 已经好了

网友:
先把报错搞定

网友:
这个不是有提示么,就不要问了吧

网友:
果断的换风扇啊,这个风扇容易坏。。坏了就报错,掉电,起到保护主板上面的芯片作用

网友:
一换就好呵呵

网友:
换个风扇呀,要不按下ESC看还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