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精英P4m800CPU温度过高 掉电

楼主(2013-03-14):
手上有片P4M800-M7  开机一切正常,能进系统自动关机,开机的时候BIOS里CPU温度从40度一直涨到90多度。就关机了。风扇换好几个了,都没解决问题。各位高手。看看下一步查哪里

网友:
先往简单地方想,是不是下面硅胶没有放好,是不是出风口哪里堵住了。。。。。。

网友:
cpu供电有问题吗,电容鼓包了吗?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电源管理那吧,也有可能是CPU有问题啊。看看是不是电压过高导致的啊,电容也要看一遍的

网友A:
I/0 有个专门检查CPU温度的引脚,你查下电压正常不,还是I/0本身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问题,最重要的是板子断电后你用手摸CPU是不是的确是因为温度过高引起的断电,还是I/O误判,祝你成功

网友:
看看CPU供电二极管有没有不良的,检查其它芯片有没有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I/0 有个专门检查CPU温度的引脚,你查下电压正常不,还是I/0本身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问题,最重要的是板子断 ...

我摸了。cpu还不是热的烫手, iO是IT8705F的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我有一 次也这样  该查的都搞了  实在是没辙  把他5800+cpu和我的5000+一换  结果都好了

网友:
温度 是不是真的很高啊。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