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掉电

楼主(2013-03-14):
看到CQ40掉电 大伙是不是想到  NB  CPU?
这个AMD集显的破机器 居然TM的不是NB坏了
哭死,大小等闪  我直接干了NB  不行我又换了一个,悲剧的是 当时下了BGA  居然不掉电 显示了。。。

凉了后又是掉电
用烙铁吹下SB  居然亮了,凉机后又掉电。。。反复试试 都是这样。。。呼呼,加焊下SB  不行  订了新的吧

呼呼。。。  弱弱的问下  为什么SB 坏了 加焊不行非要换呢。我每次搞SB 都是要换,加焊不行!!!

网友:
最悲剧的是  居然订了个U回来。。。

网友:
电流上到1.5 掉电。。。哎
!!!!

网友:
问题是 你最后修好了么?? 看上去应该是修好了,你这个修的成本挺大的吧

网友(2013-04-13):
同仁 你好 你换南桥好了吗?我有个跟你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个一样的 求结果

网友:
你检测我温度呀
是不是温度高引起的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北桥或U座。。。。

网友:
我也有一台是掉电

网友:
同意9楼 北桥 CPU  楼主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