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18L 内接不显

楼主(2013-03-14):
机子型号好像是这个,记得不是很清楚

接手这个机子时,是黑屏,外接正常。因为修过几个这样的机子,

显卡容易虚焊,没多想,就加焊显卡。

裸板测试,内接能正常显示,于是装机。

再测试发现还是同样的现象,当我拔掉触摸板的线后,能来显示。

观察触摸板上有个休眠开关,怀疑是它的原因,于是拆掉它。

开机测试,内接能正常来显。

网友:
但是这个 LID 信号,到底具体是怎么个工作的,找了很多资料都还没弄清楚。
比如,这个信号是怎么发生,由什么控制,又被送到了哪里。。。

网友:
不会吧,楼主天天遇到这种机器,爽死了。

网友:
休眠键吗?  应该不触发吧

网友:
今天又遇到一个HP 4326S 也是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