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AL1916W A液晶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3-03-14):
故障:显示器亮一下就灭
一体电源高压板:DAC-19M008 BF  REV:00A

故障件:电容 25v 1000uF x2、 25v 220uF X2 型号为F200的保险 x1、ic P605 x1、OZ9910GN x1(贴片)
故障原因:电源板散热不良导致电容ce101、ce102、ce103、ce109鼓起,引起ic201、ic202(P605)滤波不良,导致ic202击穿、u210(OZ9910GN)损坏、F200断路

原件替换:用4511GEN替换P605、 F200可直接用导线短接

维修:更换故障件,电路板反面镀锡散热、屏蔽铁壳增加散热孔、更换4跟灯管(因为此显示器已经用了相当长时间,为了防止再次返工一并更换)
后记:此款显示器因为电源高压一体版设计偏小、发热原件集中,导致发热量高,不容易散热,容易引发电源电路和高压电路故障!

资料 :oz9910

网友A:
拆 9910时风枪设300°C,多放助焊剂,要不电路板很容易起皮!

9910底面粘胶

网友:
转载维修参考

OZ9910芯片内部结构已经比OZ960精简了许多,其主要目的是降低生产成本。该芯片采用的封装形式和OZ960是完全一样的,厂家给出的技术数据中各引脚功能是与OZ960完全相同的,实际内部保护电路已经有所减弱。

OZT1060的基本应用原理图。这是一个单CCFL的设计。由于是基本应用示例,各功能还有待完善。借鉴前面介绍的OZ960原理,读者不难分析出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我们重点讲一下功率输出级。U2的11、12、19、20脚分别输出约63kHz的激励信号,加到末级输出管U1和U3内部场效应管的G极。要注意的是,11脚和20脚输出的N沟道场效应管驱动信号是直接加到管子的G极的,而12和19脚的信号并不是直接加上去的,这是因为U2设计的PDRV_A和PDRV_C的输出高电位才5V,远不难满足P沟道场效应管的开关状态电压要求,因此通过C3、D1、R2和C14、D2、R8把高电平拉升到12V。。。。。。。。。。。

四、一般常见的故障分析

1、液晶显示器开机以后,指示灯点亮正常,但是没有亮度,调节无效,只隐约看到屏幕有文字或者图案显示。。。。。。。。。。。

这种故障主要在高压产生电路。液晶屏本身不会发光,是靠后面的CCFL作为背光源的,如果背光源没有点亮,在信号输入正常的情况下,就表现为屏幕有隐约文字或者图案显示。但是这种显示不仔细观察是看不出来的,要在比较明亮的地方才容易观察到。。。。。。。。。。。

因为背光完全没有点亮,4个CCFL灯管不可能完全同时损坏造成无光,所以检查重点放在高压电路。首先Q210的③脚是不是都加上了12V电压,以免出现开焊或者铜箔断路等造成的误判。。。。。。。。

以上检查正常后,继续测量IC201的⑤、③脚是否有正常工作电压?ON/OFF是否是开机高电平?否则顺相应线路检查。。。。。。。。。。

当12V不正常时,重点检查末级输出的场效应管是否击穿、高频变压器线圈是否损坏。这是故障率最高的部分。一般管子击穿会有明显烧焦痕迹,在更换管子后,要查找烧毁管子的根本原因,才能保证使用寿命。因为液晶供电部分滤波电容性能不良造成烧高压末级输出管是主要原因。。。。。。。。

IC201本身不良也是造成完全没有背光的原因之一,可以通过在路电阻测量法进行判断,如果所测阻值与表一出入较大,就需要代换OZ960试之。。。。。。。。。。

2、液晶显示器开机以后,屏幕亮一下随即熄灭,熄灭后屏幕上依然有隐约文字或者图案显示。

这种故障从屏幕可以亮一下可以看出,CCFL灯管和高压电路等基本正常,是保护电路启动才造成,所以要检查是什么原因引起电路保护。。。。。。。。。。

首先检查一下灯管插座有无接触不良、高压板元件有无虚焊。对于灯管不良故障,最直观的方法就是借用一个单灯的高压板逐个测试,发现哪个灯管不亮或者亮度不正常就证明该灯管有问题,需要予以换新。。。。。。。。。。。

然后针对过压、过流等引起的保护原因进行检查。保护电路动作在IC201上表现出的反应就是①脚电压大于3.0V、⑩脚电压大于2.75V。这两种情况可能同时出现,也可能只出现一种,具体看电路设计而定,不管哪个引脚电压升高,都会导致IC停止输出激励信号。确认是保护电路动作后,要检查高频变压器有无开焊或损坏、末级输出管有无开焊或损坏、取样二极管及高压部分的阻容元件有无不良。一般采用在路测量法就能找到损坏元件,予以更新就可以了
测量+12V和+5V供电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检查相应产生电路(主要是电源电路)。如果正常,要测量其是否加到工作电路元件上面,这点很重要。也就是说测量12V,就要测量Q204、Q208、Q209、

网友:
万恶的XXX,怎么我下载上传的资料也要扣分? ??????

网友B:
真出本啊。我修显示器主要灯管能正常从不换过。4灯的有时被我改成2灯的。如果4灯的其中一根坏了。那个接口短接。省装一根照样使用。到现在什么返修都没有!

网友B:
再告诉你一下。我都直接烙铁焊起来的。不怕起皮
烙铁在一侧滑动。下面用个扁的螺丝刀下面翘。简单

网友(点评):
这方法对oz9910这个芯片不管用,芯片底面粘胶了!

网友(点评):
我也很少遇到没有胶的,单层PCB按照工艺标准一般都要打胶这是常识,所以铬铁头顺势移动。拆焊时有没有胶都一样操作,技巧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出本啊。我修显示器主要灯管能正常从不换过。4灯的有时被我改成2灯的。如果4灯的其中一根坏了。那个接口短 ...

我的准则就是修复如初,对自己负责,对用户负责,还有就是我收费高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准则就是修复如初,对自己负责,对用户负责,还有就是我收费高额!

哈哈。我收费不也一样高。不过就是成本少而已!都习惯了。而且没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告诉你一下。我都直接烙铁焊起来的。不怕起皮
烙铁在一侧滑动。下面用个扁的螺丝刀下面翘。简单

我也知道是打胶啊。红胶打在芯片下面。我一直都是这么取这个芯片的!技术问题

网友C:
今天刚碰到楼主一样的机型,开机不显,拆开换掉电容 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刚碰到楼主一样的机型,开机不显,拆开换掉电容 就搞定了

这个机子出这个故障的挺多!在论坛里搜出一大堆来!

网友D:
买一个新的显示器也用不了几百元。
所以现在一提到换灯管,大多数客户都不愿意接受了。
维修是越来越难做了。

网友(点评):
用户不修,可以便宜回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一个新的显示器也用不了几百元。
所以现在一提到换灯管,大多数客户都不愿意接受了。
维修是越来越难做 ...

确实可以回收 今天我这台就是回收回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 9910时风枪设300°C,多放助焊剂,要不电路板很容易起皮!

9910底面粘胶

这种芯片为了减少它的热冲击和损伤单层的PCB板现在都不用风枪拆装,直接用刀头拆下焊上,比风枪还快

网友(点评):
看来就得用刀头了!显示器的电路基板真是不经风吹啊!

网友:
坏了这么多,找出来不简单啊

网友(点评):
顺藤摸瓜,故障原件都在一条“线”上,一个坏了与之相连的也会有问题,顺着故障件查就行!

网友:
兄弟真是搞的大工程呀.连灯管都换了.不过话说回来,这破型号就属P605坏的最多,是通病,而且这破芯片一般还找不到,买的时候还有点小贵.

网友(点评):
淘宝可以购买!1元一片

网友E:
前两天修一个AL1916W,电源和这个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前两天修一个AL1916W,电源和这个不一样,,,

是不是这样的!在淘宝上看到的!

网友:
我直接给改了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样的!在淘宝上看到的!

对,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能不能直接用这板子代换!还记得输出针脚吗?都是什么?主板和我的一样吗?

不记得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过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