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电路图V_12p5_core 是给主板的上那个一供电的

楼主(2013-03-14):
上面这个图的V_12p5_core 是给主板的上那个一供电的

网友:
你有图纸肯定有主板啊,你在主板上找那个CT13的就知道是什么啦

网友:
好像是cpu供电吧?  应该5V  降压成1.25V

网友:
估计是北桥供电。

网友:
CPU供电吧。

网友:
从字意可理解为CPU供电,呵呵

网友:
输入这个信号搜索一下呢,更好确定这个信号是送到哪里的,

网友:
你们都没问这个是个什么板就说CPU供电啊??山寨上网本也没见过U的供电用5v电压再降到1.25哎。。。

网友:
而且这个供电芯片没有受任何信号的控制。。楼主。。这块板的电源适配器是12V的还是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