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966主板的维修经过

楼主(2013-03-14):
今天,修好一块斯巴达克966PD主板。
拿到该板,上电能触发,不跑码。据此初步肯定CMOS电路正常、开机电路正常。于是按不跑码的流程检修。
一、首先测量供电。
  1、先测内存的参考电压,在内存旁的排阻测,有0.95v,正常。
  2、测两存主供电旁边一个大电感检测到1.89v,正常。
  3、检测南桥供电,在南桥周围的电感、电解和0欧电阻上检查,有3.29v1.5v1.2v1.25v,南桥供电正常。
  4、检测北桥供电,在北桥周围的电感、电解和0欧电阻上查,有1.24v1.5v1.2v,北桥供电正常。
5、检测总线供电,在PCI-E旁边的一个电感检测到1.25v。
6、检测CPU核心供电,有1.3v
全板供电正常。全板供电检查要注意检查所有电解电容正极、电感、保险电阻、大的贴片电容、场管,这些地方没有电,一定不正常。
二、检测时钟电路
  1、检测14.318MHZ晶振两脚,两脚分别有1.481.3vV电压,有示波器检测到到波形,说明时钟芯片工作了。
  2、检测时钟芯片周围的3302221000欧电阻,发现有些没有电压(正常情况,330上有1.6V,2221.51001.4V,0欧有0.4v),不太正常,特别是四个0欧姆电阻没有电压。怀疑时钟芯片坏了。
  3、上CPU假负载,通电检查CPU假负载上的测试点,电压为0,该两点阻值,值156,没有短路。追该两点通路,直达时钟芯片旁边的两个0欧电阻。拆下该两个电阻,测靠近时钟芯片一端电压为0,靠近CPU一端为0.3V,至此断定时钟芯片坏了。
  注意,检查时钟芯片周围的电阻时,一定要上CPU,并保证CPU是好的,CPU核心供电是正常,否则这些电阻上也是电压的,不要因此误杀时钟芯片。原因何在,因为时钟芯片有一个开关,上面电压正常时钟芯片才能工作。
三、更换时钟,开始跑码,上显卡,正常入PE,搞定。

   这块板放在这里很久了,以前虽然看了很多书,也糊里糊涂地修好过几块板,但遇到这个不跑码的却不知道道怎么下手,不知着南北桥供电测那里啊,于是就不敢断定故障部位?这几天看了一下教学录像,脑子里形成了思路,感觉修起来就是有根有据,好的视频教程胜过几十本书。
   现在想一想,学修主板应该是这样的:
   1、首先了解各种CMOS、开机电路、供电电路、时钟电路、复位电路、接口电路的一般的工作原理。为什么呢,当遇到某部分故障时,你才有所依据去跑线,追错啊。
   2、了解上电时序,不一定死记,记个大概吧。为什么要记这个,这就是维修流程,不按这个,你就是乱测,没有章法。我感觉,总流程就是供电、时钟、复位。然后中流程是上电时序,小流程就是某个芯片的工作流程(无外就是供电、开关、输入、输出)。
  3、积累各种芯片的主要检测脚位,各种板子的通病,这就是所谓的经验,慢慢记就有收获。

网友:
楼主,你的教学录像在哪里下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