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看下这个显卡供电波形是否正常啊,不过显卡

楼主(2013-03-14):
方正的机器,NV  n10m-ge1-s显卡,PM45 ICH9  这个显卡供电的波形正常吗,机器电流到0.7不过。换了显卡故障依旧

网友:
直流电难道也会那么的弯弯

网友A:
0.7电流就跑到了显卡??不会吧!!我觉得是机器不跑码,在南桥和北桥之间!如果是我的处理手法是:测供电 刷BIOS 换EC 重做南桥

网友:
这个波形很正常啊

网友:
skip#模式?

网友(点评):
skip# 模式 应该是 跳脉冲模式

网友:
电感前部,正常

网友:
这波形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0.7电流就跑到了显卡??不会吧!!我觉得是机器不跑码,在南桥和北桥之间!如果是我的处理手法是:测供电  ...

这板子没有图纸和BIOS ,复位时钟都有了。估计还是显卡问题,在等着换个试试看,谢谢大家了

网友:
唉,表示不会看波波

网友B:
我决的是南桥,加焊南桥实在不行在换个EC

网友:
修好了吗。分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决的是南桥,加焊南桥实在不行在换个EC

加焊南桥后电流只有0.45了

网友:
正常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南桥后电流只有0.45了

那在从新植株在做,

网友:
卡供电的波形正常,应该供电正常,没跑码,南桥和北桥重做或换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