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0开机无显!

楼主(2013-03-14):
故障描述:开机无显,用可调电源待机电压正常,开机后上到0.8A后跳3次不动,怀疑显卡虚焊,重新加焊后故障依旧,各位师傅帮忙说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打波看看是不跑什么啊

网友:
是AMD显卡么。加焊还不行就得考虑换了。

网友:
ATI的显卡,2楼什么意思啊?不懂

网友:
未必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未必是显卡,描述简单了吧不好进一步说明什么

网友:
我看到有个解决办法是:先检查显卡的供电是否正常,相应信号是否正常,检查显卡是否存在虚焊,重刷BIOS或者更换显卡。

网友:
三星的板子南桥坏的也挺多

网友:
新手上路 多多指教

网友:
没修过这机器

网友:
这款不就是只有显卡问题么

网友:
A卡本来就容易坏,你加焊了还不好,换吧,焊上去的时候小心点,这卡很容易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