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液晶显示器屏暗

楼主(2013-03-14):
昨天修了一个HP  V185W的液晶显示器,驱动板坏了,换了一个驱动板,结果屏发暗(送来时屏不亮,也不知道原来的亮度),只有两根灯管,以为就这亮度了,结果客户不同意(看来以前是很亮的)。我再接驱动板时,直接了5V,GND,ON/OFF,没接ADJ,想问一下各位,和这个有关系吗,我该怎么解决?

网友:
没接ADJ的话你就找出来接上再试试,把ADJ的电压升一点点。

网友:
接上也不管用,可能还是程序的问题,客户直接拿走了,凑合着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