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上网本PAV70无声音啊

楼主(2013-03-14):
喇叭耳机都无声音   驱动装了N个 后来系统也装了 能认到声卡  就是无声音

网友:
这个情况,你测一下 喇叭阻值 10左右。先看看好坏

网友:
果断喇叭坏掉了。拆机测量喇叭阻值吧。

网友:
事实证明声卡坏了 换了就好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声卡能认到  也能打驱动  怎么还是他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