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点专业知识!!!直球钢网问题

楼主(2013-03-14):
本人初学者,想买BGA直球钢网,但是看很多里面都没有显卡G92-159-A2的核心钢网。。。想知道,这个核心和哪款钢网是通用的。。谢谢各位大鸟了!!!

网友:
我想没人会去记这个。。
找到显卡和自己的钢网对比啊,有一样的用,不行就慢慢点。。。

网友:
不是的,我想买钢网,但是看淘宝上都没有这个核心的钢网,不知道他和  G94 G96是不是通用的。。。所以不敢买

网友(点评):
G92和G71一样,与G94不一样,球的大小都不一样

网友(点评):
7900的卡上核心是G71

网友A:
G92核心用的钢网是GO6800  0.6MM KF

G94 、G96这两个也分别有不同的钢网,不能通用

G94——9600GT的核心钢网是G94-300-A1   用0.5的珠

9500GT用的是G96的核心,钢网代码是:G96-600-A1

淘宝上找卖钢网的卖家,他们一般都会给你答案的。

想要知道你显卡用什么代号的钢网,首先你要查得到你显卡核心的代码

比如说 8600GT的显卡,核心代码是G84

GTX480的显卡,核心代码是GF106

HD4870   核心代码是215-0669065

自己百度上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92核心用的钢网是GO6800  0.6MM KF

G94 、G96这两个也分别有不同的钢网,不能通用

万分感谢!!!!!

网友:
买全套嘛,问全一点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