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551 AMD芯片组 USB一个都不能用

楼主(2013-03-14):
宏基 4551 AMD芯片组  USB一个都不能用   谁修过吗

网友:
看看可有5V供电,信号你都查了没有,

网友:
修过usb不能用的。没修过这款机子。

网友:
这个还不明显吗,晕倒,

网友:
只要没掉东西,果断杀南桥

网友:
首先测一下U口中间两根数据线阻值是不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直接换南桥,记得是直接换,不是加焊;如果阻值是一样的,再进行下面几步:
1、进PE系统看看能不能用,或者重新做个系统试一下;
2、测主板U口5V供电正常不;

网友:
检查usb供电,检查数据时钟对敌阻值是否正常?检查南桥48m是否正常?换南桥,刷bios

网友:
测下5V地有没有,有直接换SB没什么好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修东西就这样修?  佩服

一个usb用不了还有啥好查的,真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