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手,希望好心人解决一下困惑?!!!

楼主(2013-03-14):
笔记本CPU供电那个电感为什么上CPU的时候阻值很低呢???取下来之后又会变高呢???希望高手指点一下!!多多留言啊!!!谢谢!!!

网友:
很简单,CPU是大功率设备,需要足够打大的电流,电压一定的情况下,电阻越小,提供的电流越大

网友:
谢谢啊!!我想问一下啊。。。。所谓的对地阻值什么意思啊?

网友A:
CPU功率一般10W以上,供电只有0.8V-1.2V左右,按这样算算他的阻值等于 供电电压的平方除以功率等于0.1欧左右,当然这是CPU工作时候的等效阻值;事实上测的时候1-4欧左右。

简单的说阻值0.1欧的电阻,加1V的电压功率才能到10W左右,CPU、显卡、北桥类的大功率低电压供电器件阻值小就好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功率一般10W以上,供电只有0.8V-1.2V左右,按这样算算他的阻值等于 供电电压的平方除以功率等于0.1欧左右 ...

谢谢啊  我想再问你一下  那个对地阻值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顾名思义:就指那电感和公共地线之间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