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八脚BIOS工作原理

楼主(2013-03-14):
8引脚排列,其中Vcc和Vss分别为电源和地,其他6个引脚均可直接与FPGA的I/O引脚相连;写保护引脚W和HOLD挂起引脚,用于数据保护和空闲模式的低功耗运行,若不用可将其置为高电平;S为片选信号,为低电平时表示器件被选中,否则工作在待机状态;Q为串行数据输出,数据在时钟的下降沿输出Flash器件;D为串行数据输入,包括传输指令、地址和输人数据,输入信号在时钟的上升沿锁存Flash器件中。C为串行时钟,由FPGA提供时钟。

网友:
属于EEPROM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贮器的其中一种,这种是闪存高速FLASH,容量大速度快等特点

网友:
不太懂这东东

网友:
没怎么深究这个东些,一般是示波器打cs脚上的波形。。

网友:
用SPI总线协议不是更好理解吗,简单说就是SPI总线EEPROM。

网友:
这个原理说得正确

网友:
只是理解了各脚的定义,对工作时序还是不太理解,是不是这样理解:在8脚VCC 电压正常及CS脚有跳变波形的情况下,SCK时钟信号就开始工作,之后SI脚收到IO或桥传过来的信号,从SO脚输出。不过感觉bios工作的时候,内存应该也开始工作了吧,以前修到过不停重复跑码的笔记本主板时,很多都是刷bios好的!

网友:
不是很明白,跟大家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