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长城显示器,一插点接着炸,求思路

楼主(2013-03-14):
保险坏了 大电容坏了 都拆了换了  整流桥测 有一组数值是900多 其余两个500多 好像老师说有900一个正常对不对
我换了大电容和保险 一上接着炸。芯片没看到有炸掉的痕迹
压敏电阻炸开了 那个没有换,没事吧 求教 感激不尽。

现在一插电就炸 不敢上了

网友A:
热敏电阻要换。整流桥测中间两脚正反都没阻值就对了。开关管那个要测量一下。如果炸厉害了IC应该也是坏的。

网友:
学习学习,以便以后遇到时使用。

网友:
这个应该开关管好了,桥堆坏了。

网友:
桥堆是测3个值正常 反过都是无穷大  中间不是交流电输入吗 这两个脚测量应该是为0还是有数值还是无穷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敏电阻要换。整流桥测中间两脚正反都没阻值就对了。开关管那个要测量一下。如果炸厉害了IC应该也是坏的。

桥堆是测3个值正常 反过都是无穷大  中间不是交流电输入吗 这两个脚测量应该是为0还是有数值还是无穷大啊

网友:
整流桥拆下来测 中间两脚二极管档测是无穷大 1是正常还是坏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桥堆是测3个值正常 反过都是无穷大  中间不是交流电输入吗 这两个脚测量应该是为0还是有数值还是无穷大啊 ...

无穷大。我教你怎么修吧。开关管先拆下来。
不接电,测哪一些东西坏掉。换掉。如果没300V那个比较简单就几个东西而已。换一下300V就出来了。
接着上电(开关管还是一样不要装) 测G。S极是否有0到2.5V左右的电压跳变,前提是把那些坏的东西都换掉
G。S极如有电压跳变则把开关管装上(记得放电,前两天忘记放电被电了一下。精神百倍啊)
还有个好的办法就是保险丝的地方用灯泡。长亮着就是短路。亮一下暗一下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穷大。我教你怎么修吧。开关管先拆下来。
不接电,测哪一些东西坏掉。换掉。如果没300V那个比较简单就 ...

一共两台 我拆开看了一下 第二台那个压敏电阻直接成灰了。我估计就是这个东西搞的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共两台 我拆开看了一下 第二台那个压敏电阻直接成灰了。我估计就是这个东西搞的

你就按我说的修吧。个人的经验。你自己学学。我的经验或许不是最好的。

网友C:
如果有压敏电阻坏的可以取消不用的(一定要把坏的拆出来)

网友:
保险-压敏电阻-桥堆-电容-0.22欧姆电阻-开关管-电源IC。。。慢慢找吧

网友:
桥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压敏电阻坏的可以取消不用的(一定要把坏的拆出来)

拆了那一个换了好了,还有另外一个拆了后上电不炸了但是嗡嗡响 大电容发烫

网友(点评):
直接更换大电容呀

网友:
看一下电源管理旁的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
直接更换大电容呀

网友:
把压敏电阻直接干掉,先用表测量一下是否还短,桥中间两只脚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