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

楼主(2013-03-14):
把电源板拆出来单独维修  怎么样才能让12V 24V 工作呢???

网友:
你现在是不过电吧。修理热地的吧。记得上完电就放电一下。

网友:
提供机子的型号才方便告诉你,主要是把开关电源强制在开机状态就是了

网友:
一般是把5V直接接到开机端

网友:
电源板待机控制端强制开机,一般pow接5v上拉电阻,,但24v、或12v、主5v,要接个负载电阻通电检修(我一般在24v上接100Ω电阻、主5v上接39Ω左右电阻做假负载)。

网友:
把开关信号线直接接到5V上,就强行开机了。

网友:
首先要看待机5v正常不  然后待机5v接个负载看电压会不会下降 然后在短接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