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PAMU能和哪个通用的?

楼主(2013-03-14):
都是HP2710P的板,有2块板需要换,第一块我用LM393PBKF替换了,51120还短路发烫,第二块板LM393PAMU直接鼓包,51120也发烫,现在我想用LM393A74M换到第二块板,行不?两块板短路电流都是0.2左右。
哪位兄弟试过啊,说说。

网友:
你能确定是lm393的问题吗? 我今天修到一个4416的本子,也是51120的3,5v芯片, 8pin 4pin短路。外接+v3al的电压短路。通电是0.13的待机,芯片发烫。 查电路。+v3al 到ec,看板子,kbc1091烧了一个小洞。拆掉ec。+v3al正常。换上ec 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