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NF520不跑吗

楼主(2013-03-14):
板子到手目测总线供电场管板已经变色,打阻无各个供电无短路,加电测得总线供电0.26,换场管还是0.26.撬起场管G极焊盘10V说明运放认为场管没导通提高电压,看了下运放S324,测了一下,11脚为这组正向输入端,电压为0.26,经测量这里是有3.3V分压的来的1.2V,电阻阻值变大所致。找电阻拼出来个1.2V吧经过几组的代换,最后用1K和600的两个电阻分压得到1.23V,的来就这样吧加电测试一路跑码此板修复,新手修板手下留情。

网友:
有些板是直接用专用芯片控制处电压的

网友:
哪个师傅教你悬空G极的

网友:
总线供电好像有不少是由324比较器经整出来的

网友:
楼主很是大胆吗   、

网友:
楼主艺高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