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启画闪一下

楼主(2013-03-14):
显示器开启画闪一下,就 没了。本人新手请帮忙。

网友:
应该是背光电路保护

网友:
是显示后马上没有还是显示了几秒没有。

网友:
修高压或换灯管

网友:
你机器都还没拆开吧。应该是里面电容鼓起来而已,换换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电容鼓包,高压板和灯管问题

网友:
高压板和灯管问题

网友:
还是要折了看看。有一次我修到驱动板开启信号来一时就没有了

网友:
高压板 和电容 检查一下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