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60 无CPU供电isl62882

楼主(2013-03-14):
这个isl62882 工作条件谁知道啊。麻烦告诉我下,isl62882短路 CPU上管炸掉了
拆掉还是短,在拆ISL62882就不短了 ,换上去 在找一个长管换上去 能触发,到0,6几 CPU没有供电了。。
CUP.16VIN,19v有。。17VDD 也有5V。38,VR_ON 3.3V有的 40,clk_en# 也有3.3V   25,vccp也有5V
CPU 4个长管都换了还是一样,  谁知到还有什么工作条件,再次谢谢了

网友:
看一下高低端门引脚有没有电压。打一下对地阻值

网友:
上管和芯片换就要一起换,一个一个换不好使

网友:
今天刚好修这个本,也是62882烧了个洞,换好测试无短路上电又烧,这个金属壳的MOS管不好整

网友:
上次修到这个本子,cpu供电芯片不乐3根线,换了上管才好的。

网友:
背后的NEC 电容有没有换!!!!应该就是他的问题啦

网友:
4个管子阻值正常

网友A:
后面的电容没有干》。准备去交换了 哎

网友:
有图纸发表一下呗

网友:
交换主板可靠不。。。

网友:
有谁修好过这机器啊,求经验

网友:
炸掉了、查下上下管的各极的对地阻值,IC与上下管线路中有无断线,VR-ON都有了,查下反馈有无短路,有些板子要上CPU后才会有其电压出来的。

网友:
楼主要特别注意这个场馆!  最好选择 CPU供电那块的代换!  之前换了这MOS  换几个都没好!
最好还是MOS代换错误!

网友:
修过 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
刚接手个也是ISL62882C 坏了 造成整机短路,后来还发现2个上拉MOSS管也坏了

网友:
路过 楼主修好了吗?分享下

网友(2013-04-22):
烧得那么严重外围可能也有损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电容没有干》。准备去交换了 哎

后面是大电容吗?是的话搞掉啊,换不赚钱了

网友:
CLK_EN#正常是没有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