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2A330BW液晶 奇美M220Z3-LA3 Rev C1按开机键无反应

楼主(2013-03-14):
  三星S22A330BW液晶 奇美M220Z3-LA3 Rev C1从论坛看了很多程序,刷了一个说百分之百好用的,结果刷完开关不好用,怎么按都没有反应,开机键口有3.3V我短接是不是能开机呀,短接了N次都没好用,求手里有这个液晶显示的朋友给我量量开机键这个排线到板子这边接口电压是多少,短接板子是不是可以开机灯亮,我这里灯都不亮。25X40程序的1、2脚有3.25V电压是否对!

网友:
原先故障是什么?为什么要刷程序

网友A:
重新找程序,原来故障就是程序问题,刷错了就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找程序,原来故障就是程序问题,刷错了就开不了机

三星S22A330BW液晶 奇美M220Z3-LA3 Rev C1屏号 论坛里他们提供的我都试了,都没好用,你说愁人不!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627030&extra=

网友:
你说是不是另外那个8脚的存储芯片也有问题啊?是不是也得刷那个呀,等我明天看看什么型号的,能不能刷,能刷就刷一个试试!

网友A:
楼上的注意别灌水,楼主可以参考别人修无信号输入在线刷程序的方法,你刷程序之前有备份么?刷回去就能在线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注意别灌水,楼主可以参考别人修无信号输入在线刷程序的方法,你刷程序之前有备份么?刷回去就能在线 ...

拿编程器我都刷回去了也没好,都无提示了,电源测量都正常,汗死了!

网友:
怎么回事。我的也一样 。搞好了吗

网友:
我的修好啦 。写这两个就开机啦、开机后过几秒钟才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