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自己关机

楼主(2013-03-14):
我来了一台GATEWAR 开始是不触发 3V 5V 有   S3  S5没发出 换MH55 可以开机  半小时 后自己关机  ············································

网友:
是断电,还是关机?

网友:
散热有问题吗?

网友:
我也有点迷糊,有些人说换这种桥要从刷南桥bios。但是我这店里也有换了不用刷的,也有一次我师弟就遇见了掉电。刷bios好了的。我就有点搞不懂了。求见闻广的大师指点啊

网友:
先查一下开机键的电压是否稳定吧

网友:
这个桥换了要刷bios.

网友:
刷EC 的还是 南桥旁边的啊

网友:
刷了个BIOS 现在是2个小时左右  型号是 Gateway MS2303   版号JE40-CP  I3的本本

补充内容 (2013-4-3 20:06):
可以了,刷BIOS  OK

网友:
为什么会这样呢,搞不明白,是桥没有做好吧

网友:
先排除散热问题,再是BIOS问题。

网友:
半小时后是在系统里面自己类似系统关机状态还是说直接掉电关机?

网友:
这个和BIOS有关系吗

网友:
刷的是ec bios 还是南桥旁边的呢?

网友:
换的桥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