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6s lED 暗屏

楼主(2013-03-14):
HP  4416S 暗屏  LED的  之前换过显卡 , 这次来是暗屏,可以肯定是主板问题 , 小弟对电路不是很懂,麻烦论坛的弟兄们给看看 屏线接口1脚和2脚没电压! 也不知道正不正常。量了下前面几个管子的电压!  Q4 1 脚0v 3脚5v   Q2  2脚3v  1脚5v   3脚0v   Q3  3脚0v   1脚5v   麻烦兄弟们了  给指点下。

网友A:
47K 正常不,不可能有5V吧,,,,,,,,,,R6 0正常不.把Q2换了

网友(点评):
乱说,R7即使阻值在大,在这里两端都是5V,Q2是P管,高电平能导通?

网友:
led的暗屏有些是屏线没插好,你这个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B:
这很明显是显卡有问题啊,这个你不想修显卡也可以呵呵,改下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不过不知道多久回来,呵呵,祝你好运

网友:
1-脚屏供电都没有啊,肯定不正常了,看你给的条件应该是LVDS_VDD_EN不正常,好的的应该的高电平,应该是显卡出来的,你之前做过显卡,应该是显卡没做好吧,可以先看看显卡的工作条件和掉件了没,没有就做显卡吧

网友:
LVDS_VDD_EN没有3.3v说明屏信号没开启,查一下Q2 Q3 Q4有问题吗?一定要排查是不是屏线和显卡的问题?

网友C:
直接飞个电压上去算了!

网友:
他说换了显卡 不是做了显卡 应该和显卡关系不大吧     en高电压 导通Q4 5V拉低   Q2通   Q3截至  3.3V 1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很明显是显卡有问题啊,这个你不想修显卡也可以呵呵,改下电路就可以了

之前怀疑过显卡 ,所以就又换了一个,当然,是料板上拆的。 量Q4 1脚阻止有400多 。不懂电路,板难修啊!能改电路, 还请前辈给个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飞个电压上去算了!

这里的电压应该是多少F 的

网友D:
LVDS_VDD_EN  信号时显卡的,显卡发不出这个信号,可以断定显卡的事情,

网友:
你测一下q4的1脚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47K 正常不,不可能有5V吧,,,,,,,,,,R6 0正常不.把Q2换了

呵呵呵  电阻好着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D:
LVDS_VDD_EN  信号时显卡的,显卡发不出这个信号,可以断定显卡的事情,

显卡换过了, 量阻止也有400多(Q4 1脚)

网友D:
4.6脚看看显卡有没有认到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4.6脚看看显卡有没有认到屏!

能给说下修这类问题, 屏线接口的几个关键的测试点吗?  明天上班测测

网友D:
明天你量量4.6脚和接口的对地阻值,加电后看看4.6有没有波形,再不行就查显卡供电时钟和复位,再不行刷bios试试吧,我上次是换了个显卡好了!我只能帮你这些了!

网友:
接个电压上去也能用,但是开机没有控制有白屏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天你量量4.6脚和接口的对地阻值,加电后看看4.6有没有波形,再不行就查显卡供电时钟和复位,再不行刷bios ...

嗯  要不加你QQ 吧! 以后好在别的问题上请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