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掉电快速维修

楼主(2013-03-14):
接到机器上电电流0.42不动可以确定是板子问题拆机测CPU供电PL13有波查PG信号PU2第19脚无0V.再看上拉电压PR37两端无电压!!可以确定是这个问题找到PQ7的S极为0V!G极0.V.找到他受控与PQ27的G极断线!!飞线OK

网友:
不会上传图片同志们可以看看PDF

Y450 KL1 MB.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