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CPU

楼主(2013-03-14):
今天 修台电脑 问题 是开机进不了系统,到流动条那里 老不进去 重装系统 不行 还是这样 换 内存 不行 还是那样 换硬盘 不行 最后换主板 这下总行吧 装完还是不行 剩下只能 换CPU了 一换就好 AMD245
进不了系统

网友:
amd的cpu碰到太多坏的了

网友A:
这么容易坏吗

网友:
这个太正常了,inter的很难坏,AMD比较容易坏。CPU大部分都是AMD坏的

网友:
还是intel的好啊。

网友:
AMD的坏的也少

网友:
AMD是很容易坏。不过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我是靠换电源解决的

网友:
amd的台式机笔记本 都坏的挺多的

网友:
相比其他,坏CPU的确比较冷门。楼主可以尝试关闭一个核心,看看单核的245还能用么

网友(2013-05-08):
AMD通过铜壳传热,INTEL直接传热,时间久了硅脂要干的,度一样,只不过AMD传热铜壳一般人不知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