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56R上电后挡LOOG

楼主(2013-03-14):
今天接客户的一台笔记本电脑,笔记本的故障是可以正常上电就是启动到显示东芝的LOOG标志就是挡在那里不动了,寻问客户是什么时候就用着成这样了吗?他说用着就这样了。这样的故障我也没有什么思路只有到论坛去下这个相应EC与南桥的BIOS。刷上过后故障还是一样,一点变化也没有了看来这个故障出现的问题没有在这里要其它地方,看来只有从头开始查,看这个现象只有查外设了,刚好查到USB处对地值正常可是供电脚的对地值很低,只有10左右,USB接口也没有短路。由于没有图纸只有烧机了,烧机没有烧到那里元件及芯片有发烫的地方,最后刚好碰到USb接口有微热,看来问题就再这里了,可能是USB接口的漏电吧,拆下USB座后,接上内屏开机最终还是通过了显示没有启动项。好了换上个USB座装上机器再试OK看来此故障解决了 哈哈

网友:
  呵呵,还是比较仔细的,如果不仔细有可能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