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GMNC65主板

楼主(2013-03-14):
故障开机跑CF   貌似不过内存 ,量内存电压有2V  上啦也有1V   压桥跑过了一次 以为虚焊  烤了 还是跑CF 一次也没过了现在!!求指点!!!!!!

网友:
我有块七彩虹945主板,开机跑CF是没过CPU。
内存1.8V只有1.5, 内存上拉只有0.8, VTT 1.2V只有0.96, 全是3.3V待机只有2.5V导致的

网友:
CF有波波没。查下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