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对地阻值很高,有的很低呢???

楼主(2013-03-14):
比如CPU放在上面的时候,那个供电电感就很低,拿掉就很高。。。
cpu

网友:
cpu本身的阻值是很低的

网友:
装上cpu的阻值相当于不装cpu的阻值并联了一个很小的电阻,并联电路的总阻值小于最小的那个电阻的阻值,所以,cpu的对地阻值很小。。。。

网友:
cpu的阻值是很低的 差不多一样导通

网友:
因为只有做的这样低的阻值,CPU才不会那么容易烧坏,要去研究的话,就要去看下欧姆定律就清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