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L26B1液晶电视自动关机,自动开机。跪求指点

楼主(2013-03-14):
小白第一次发帖,求大神们给分析一下。难道是程序问题?

网友:
伴音一直正常,logo,蓝屏与正常的画面互相变化,特别像自动开关机,但是声音一直都有。

网友:
有可能是程序问题,最好24与25芯片中的程序最好都注意一下

网友:
你没把按键拔了试试

网友:
既然伴音一直正常,那么按键就肯定没有问题了。
建议先清空用户存储(24Cxx)
不行再升级flash

网友:
感谢楼上回复,故障已经解决。此故障为海尔主板通病,厂家已有具体解决方案。

网友:
怎么解决的,是厂家直接换板。还是。

网友:
不能这样啊 是什么通病呢

网友:
朋友吊大家的胃口 能否跟大家分享一下故障如何解决的

网友:
电视机还不怎么懂,楼主修好了分享一下经验啊

网友:
楼猪,你是求助的现在修好最起码分享一下嘛!!不能过河拆桥啊,
在不分享结果以后再求助谁还愿意帮你啊

网友:
楼主您倒是把厂家的方案说一下啊,这样关心你这帖子的大伙多郁闷啊。

网友:
你可能不是搞维修的吧,还是找专业人搞吧,这个社会是有分工的,你盖房子挣我的钱,我修电脑挣你的钱,如果我房子也盖,电脑也修,大家都没饭吃。  你这是自动关机吗,关机能有声音吗。一看就是外行,你拆开看了吗,不过如果非专业人士建议不要乱拆,轻则搞报废了,弄不好,搭上一条人命,里面可是有高压的哦。不是吓唬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