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置球钢网的问题

楼主(2013-03-14):
大家 平时用的那种钢网  那一种用起来方便点   分享哈意见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最后一种方便

网友:
平时就用第一种的,比较方便的,比第二种省事多了

网友:
都是用第一种多

网友:
肯定第一种  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当然是大钢网方便

网友:
第一种  在加上植球台 很给力

网友:
我感觉第一种好多啦,呵呵呵    植球台我没有用过

网友:
当然是第一种了 大了不好值

网友:
个人感觉大钢网好,如果是第一种直接加热钢网的话,钢网质量要好才行

网友:
最后一个看起来比较好用。

网友:
我一般就用小的   便宜又好用

网友:
哪种我都感觉难弄

网友:
第一种快捷又方便,还比较便宜。

网友:
一直都是用第一种,便宜又好用;第二种没用过,不做评论。

网友:
我用的第一种,看起来第三种比较好用。解决固定问题

网友:
用久了会不会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