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得事干钻下牛角尖

楼主(2013-03-14):
      有群友发了个连接,是月饼老师出的一个题目,原贴地址是: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2457顺便看看,发表下个人看法。原图是这样的:

    问题是图中PQ31起什么作用?为了看图习惯,我们把原电路的元件位置作下调整,这样看起来就方便多了。

       Q31在这里究竟是什么作用呢?有人说内部的Q1,Q2是差分,但怎么看都还差了那么一点点,因为差分管的e极在连接电源或地之前总会先连接在一起,再通过电阻或恒流源连接到电源或地,这样两管之间才能构成负反馈,这是差分原理所必须的。所以从这点来看,这个并不是差分。那么,我们还是一个一个来看吧。
       Q1,个人认为它在这里组成一个具有温度补偿作用的恒压源,简单点说就是在A点产生一个不受温度和输入电压+VA影响的稳定电压。从电路结构上看,Q1在这里是一个深度电压负反馈直流放大器,其偏置电流路径是:+VA---PR255---Q1eb--PR254---PR258---地。偏置电压取自C极,明显的电压负反馈。说它是深度,看它的C极电阻PR258阻值高达1M,放大倍数够大,由PR254引入的负反馈深度也就足够深了。怎么恒压呢?设+VA升高,很容易想到A点电压也会升高,但通过PR254,Q1 b极电压也会升高,导致Q1电流减小,引起A点电压下降。如此的结果是:A点电压一旦升高,通过负反馈放大会使其下降,那么A点电压便会稳定下来,不受+VA影响了,这就是一个恒压源。又如何进行温度补偿呢?大家都知道晶体管在温度升高时其穿透电流会加大,导致A点电压升高,根据前边的分析,这时负反馈放大会使A点电压下降,那么,在温度变化时,A点电压也是稳定的了,这就是所谓的温度补偿。
   Q1其实是为Q2服务的,它只是产生一个不受输入电压和温度变化影响的A点电压,真正的看点在Q2,说到底,Q2是为PQ30提供一个稳定的Ugs,使其工作于最佳状态。换句话说,就是使图中+VA和B点的压差不受输入电压+VA和温度变化的影响。当仅仅是温度变化时,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A点电压是恒定的,那么Q2的b极电压也不变,Q2的Ic不变,那么B点电压也不变,所以Ugs不变,不受温度影响。当然有人会问那Q2自身的温度漂移呢?看好了,Q2自身的温度漂移并没有经Q2放大,对B点电压的影响可以小到不计。如果硬要考虑Q2的温度漂移,那么这种漂移也是有利的:设温度上升---PQ30穿透电流加大---同时Q2穿透电流加大---B点电压上升---PQ30电流减小...其实这种分析不仅仅是牵强,根本就是打胡乱说,因为事实上Q2温度漂移对B点电压的影响相对于PQ30的工作点来说,无异于那什么撼树来着。再来看输入电压+VA变化时的情况:设+VA升高---通过PQ30内部二极管---+VAD同步升高---由于A点电压不变---Q2电流升高----B点电压升高,结果是+VA和B点电压一起升高,其压差不变,那么Ugs就不变了,不受输入电压+VA的影响。
     其实如标题所言,这种分析先不说正确与否,针对维修工作而言,本就是钻牛角尖,两颗电阻就可以搞定的事嘛。至于工程师是怎么想的,那可能只有行内人才明白,我等行外人只能臆断,玩玩而已。

网友:
分析的很不错!!!还有一层功能就是VA电压较低时A点电压低到一定值,Q2基本上可以完全导通,PQ30内部MOS管不导通,只有小电流流过内部的二极管;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网友:
有此温度一说,对维修人员考虑的就是适配器和电池供电的切换,这是根本。

网友:
这门学科水太深,我通俗的理解是:这俩管不停的在开与关之间不停的变换,当它们导通时,+VA流下来,加到B极,马上又被截止,截止后B极无电,马上又导通,如此循环,处在半截止状态。只是每次导通与截止的程度因+VA电压和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
2 RESISTOR NOT FAVORABLY BECAUSE IS HOT JOULE EFFET

网友:
楼主 画图用的什么软件  能说下吗?

网友:
楼主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以前见到有人说是防止浪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