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笔记本硬盘天气冷在xp下开机运行慢

楼主(2013-03-14):
  客户的一台笔记本夏天换的全新西数500G硬盘,装的xp系统,到了冬天第天第一次开机运行非常卡,电脑强制关机或重起就正常了,重装系统不行,又换了一块新的西数硬盘,故障依旧。最后在网上搜了一下,说是西数的新硬盘在xp系统下格式化后,4K未对齐,用win7完全安装格式化时4K是自动对齐的,温度低也运行正常。但用户非要装xp,i不想用win7,最后在网上下载了一个AcronisAlignTool_s_e_2_0_107.exe软件,在xp系统下把4K对齐了一下,问题解决。遇到此问题的朋友可参考一下

网友:
第一次听说啊 。 今天做了个G480新本 原来是自带WIN8,我装WIN7的时候 先用分区软件快速分区 居然发现前面有个什么esp分区,怎么分前面都是有,后来百度一下看的说把硬盘的什么扇区删除啥的弄一顿 ,结果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