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B进水,现在单电池和单适配器都可以正常使用,但是装电池插适配器就大电流

楼主(2013-03-14):
拿来时能开机屏不亮,拆机发现主板上屏接口腐烂烧毁。换接口后能正常点亮使用。以为好了。装机发现维修电源大电流。再拆发现PQ102短路,换了以后还是一样。但是单用适配器或者电池都可以正常使用。老师们帮我分析一下哪里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
充电部分的问题吧,是不是电池出来的第一级场管击穿或者是二极管有进水或者烧坏了。进水的机器就是麻烦。。

网友:
保护隔离管坏了吧。。。

网友:
PQ103和PQ108必然有一个坏了或工作不正常的,根据具体情况查看。

网友:
若排除了4楼的情况,则PWM芯片检测部份有问题,同时打开两边的隔离管.

网友:
重点PQ103-PQ106有无短路,然后再查他们的导通条件 ,插上电池和适配器后正常应该是PQ103截止,g级电压为适配器电压,如果电压为4v以下,查PQ106是否导通,如导通查b级电压

网友:
电池和适配器同时工作,出现大电流,是VIN电压串到电池接口上,引起的!造成烧坏MOS管,,,重点查保护隔离管的G极工作条,分析,插适配器时,那几个保护隔离管应当工作何种状态,,,就能找到故障原因,找到故障点!

网友:
查q103和Q106

网友:
应该电池在充电放电管没关.或者冲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看是不是保护隔离的管子或者VIN和充电电压交流的那个管子坏了。注意是P沟道还是N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