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架飞机让我拆了降落伞!

楼主(2013-03-14):
昨天接一个同行送来的22寸飞机,开机闪下就灭,拆机外挂灯管测试OK 断定故障点在灯管。拆开发现上面灯管位置 背光板烤的发黄,灯管上的皮套都碎了。反馈线也烤的发黄了。灯管看老化程度也不是很严重,开始吧-------换了灯管---闪。把其他组灯管一起换了--还是闪。把上面管的线全换的新的---还是闪。oz9938 3脚接地---不闪了 。哎 这是我从业多年来的第三个 去保护。一般的都是按照原装方式修好。这个还真是无奈了 ,心里也没底 不知道能用多久。。。大家分析一下 说说能坚持多久,我好做好心理准备。

网友:
1个月最少了

hjq
差不多吧。没找到问题所在,十数天也可能。

网友:
不知道大家修完以后都保多久呢?我保一个月

网友:
治标不治本··有时候也无奈啊

网友:
下面線組還沒換呢.
我還遇過燈口插頭積碳的
放棄太早 沒追根究底

网友: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去保护!

网友:
这个不好说吧!我好几次都用去保护,但是还未曾返修!

网友:
下面那组看起来很正常,上面拆机时候发现有臭氧产生 所以才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