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维修

楼主(2013-03-14):
今天修了一个长城的笔记本  待机0.02 按开机键无反应  拆机发现是二修机  开机键被换过IO被搞过而且IO被搞的不成样子连脚都没有对好不知道上家是怎么搞的  看了IO的型号KB9013便丛料板上拆了一个换上去 插上电源上电了因为BIOS电池拨了吗  可是电流上到0.5便发现一个芯片冒烟了  电流便掉成了0.00过一会插上电源还可以上电和之前一样
而且还是会冒烟 看了一下芯片是MAX1999 因为不知引脚定义所以下了图纸测了一下发现第25脚对地了是3.3V线性电压 看了一下到的地方不是太多便把最近的电容拆了发现还是短的   再看去的地方心想还是用烧机法吧但是没烧出来  便觉得是不是换的IO是坏的 毕竟是从料板上拆的便把它拆了测了一下不短了  便又丛料板上拆了一个换上去这次行了便上屏试机发现暗屏  这大家都知道了不用说了便开始装机发现开机键有点高就拆下来了测了一下两边都对地了  不可能吧刚刚还好的呢  就拆了电源试了一下掉电 这样不行啊  看了一下到IO76 76脚断开IO不短了可那边还是短的看了一下去了什么地方就连了一个电容拆了还是短的还有就是到开机键了因为电源板和开机键在一起和大板了是分开的便把电源板拨掉测了一下电容不短了肯定是小板短了看了一下小板和电路图知道连在了哪个脚 又看了一下小板上面的连到开机键的线很明显便把它给割断了从IO上飞了线到开机键上然后和主板绝缘在插电源待机0.02正常按开机键开机了成功了便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此机修复希望大家看后给点分  我快没有分了  谢谢

网友:
就不能打个标点吗???

网友A:
是板层中间短了吗?

网友:
修好了就好,可以收银子了。我修的一台benq本IDE接口部分坏了,插光驱就不过滚动条,光驱是好的,现在还在整呢。

网友:
太牛了  学习了 以后多多发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板层中间短了吗?

应该是的 因为我没找到有短路的元件

网友:
标点符号能换钱吗?这个你也省。